[FPGA] chipscope的条件触发怎么用?

楼主(2018-01-08):
先看设置代码:
assign c3_dbg_data[512:0] =

     {487'b0,

  cnt_y[9:0],

  cnt_x[11:0],

  hsync_de,

  vsync_de,

  vga_hs,

  vga_vs,

  t
};

assign c3_dbg_trig       = {t };

ila ila(
    .CONTROL(c3_control0), // INOUT BUS [35:0]
    .CLK(clk_60m),         // IN
    .DATA(c3_dbg_data),    // IN BUS [511:0]
    .TRIG0(c3_dbg_trig)    // IN BUS [0:0]
);

icon icon(
    .CONTROL0(c3_control0) // INOUT BUS [35:0]
);
我的意思是:t为上升沿的时候开始触发一次,显示波形,但实际使用跟t没多大的关系,跟不设置t的触发一样。我不知道这个trig(触发)是不是这样用,然后我设置的代码对不对?
谢谢解答

网友A:
触发条件不是在代码里面设置的。
首先你生成ILA核的时候。触发端口要设置为可以边沿触发。
然后再打开chipscope以后设置触发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发条件不是在代码里面设置的。
首先你生成ILA核的时候。触发端口要设置为可以边沿触发。
然后再打开chips ...

谢谢 代码设置都是对的  但chipscope没操作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