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基于夏普传感器的PM2.5的测量

楼主:
这个原理图是基于DSM501进行的测试,而现在我想换成夏普gp2y1010au0f传感器进行测量,这样的话电路图需要改变那些地方,我的实物又应该怎样连接呢?

电路原理图

电路原理图

网友A(2018-01-09):
这两个接口相同不?

网友B:
pm2.5传感器好像有串口通讯与pwm通讯,串口通信就连txd_  rxd_  pwm输出模式就连接定时器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接口相同不?

相同

网友A:
这需要仔细阅读对比两者的资料,看看差异在哪

楼主:
最后发现两个传感器的输出波形不一致没办法替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发现两个传感器的输出波形不一致没办法替代。

没有串口数据输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串口数据输出么?

没有

网友C:
接口一样的话 改程序就是了

网友D:
这个不算难吧,稍微改下代码就好了

网友E:
是串口通行,按协议通信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