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采集系统模拟电源问题

楼主(2018-01-09):
(无正文)

网友A:
SP6205可以参考

楼主:
SP6205精度也是2%,和1117一样。

网友B:
模拟部分有放大调理电路
你指的这个电路应该是需要个参考电源吧,供电精度可以不高,但是 单独参考源 选用精度高的即可 0.1%精度源 好像比较少见,一般0.5% TI的 性价比不错

楼主:
我是说,模拟电路的运放应该用线性的高精度电源,否则会影响调理的精度吧。

楼主:
TPS63002可以达到0.2%。没找到更高的。

网友C:
你是要电源还是基准啊
电源精度1%顶天了
基准0.1%也是有的

楼主:
我要电源,需要给模拟电路供电。可能是我说的不清楚啊:数字部分用1117供电了,就不能再用1117给模拟部分供电,否则数字部分会给模拟部分带入很大的干扰啊。因此我想找一个精度好的电源给模拟部分供电。我看了jjjyufan和steelen的意见,我感觉是不是给模拟供电不需要太好的精度电压啊?或者说模拟电源的精度对运放工作精度的影响有多大呢?

楼主:
谢谢jjjyufan,steelen的建议,我重新找了电源,也选了基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