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电源输出端会触电

楼主(2018-01-09):
各位师傅:
                我做的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正常,但是带载工作一段时间后输出端会触电麻麻的,继续通电会死机无输出,但用电笔量还是有电。过段时间会重启输出。 现在不敢用手去试了,特想大家问几个问题:

1,用万用表或者示波器可以测试输出端是否漏电不? 怎么测呢?

2,是什么原因导致漏电呢? 用的是TOP244Y芯片

3,输出12伏电压正常,为什么还会触电呢?  这是明显的高压触电的感觉

4,有没什么**介绍万用表测试开关电源的安全及性能的?

万分感谢!!

网友A:
你做的是隔离电源还是非隔离的

网友B:
看看你的保护地有没有接好

网友C:
跨于变压器两端的电容 是否用错?
先拆掉
2 变压器的绝缘隔离多少?
3你确定不是冬天 静电
4 万用表 交流档,黑笔捅插座 N或者L 红笔捅 24V+ /或﹣  看到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的是隔离电源还是非隔离的

是隔离电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的保护地有没有接好

没有接保护地,但一般电源不接保护地输出也不会触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跨于变压器两端的电容 是否用错?
先拆掉
2 变压器的绝缘隔离多少?

1,用的是Y1电容
2,变压器绝缘隔离不知道怎么测试
3,确定不是静电

网友D:
是不是地浮空了?

网友A:
都隔离了不应该有触电啊

楼主:
是没有接保护地啊

网友E:
上耐压测试,直流耐压和交流耐压,如果电路上做到了隔离,估计就是你变压器内部绝缘做垃圾了。耐压500V你都过不了。

网友F:
你都会做开关电源了,还会不知道怎么查漏电的原因?我不相信。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都会做开关电源了,还会不知道怎么查漏电的原因?我不相信。

主要是被电怕了,  不敢试了啊。手头又没有其它仪器, 不然很快也可以解决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耐压测试,直流耐压和交流耐压,如果电路上做到了隔离,估计就是你变压器内部绝缘做垃圾了。耐压500V你都 ...

谢谢! 我想办法借别人仪器测下啊

网友F:
把原理图贴出来,漏电,对于电子工程师,小菜一碟

网友G:
哪一块有短路的地方吧???或有爬电过来的地方

网友H:
是不是变压器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跨于变压器两端的电容 是否用错?
先拆掉
2 变压器的绝缘隔离多少?

拆掉变压器两端电容后测试插座N或者L与输出端的电压有60V左右

不拆的话有110V

你帮我看看什么问题呢?  还有没什么好办法可以测试出来?

网友F:
LZ还是执迷不悟,看看原理图就知道了,估计是X/Y电容过来的,电容太大就会这样。

网友C:
原理图PCB 贴来看看 爬电距离很重要
另外你可是试试这个 60v 110v 接个500欧电阻

网友I:
死机没输出了,还有电的话应该是电容放电了吧;死机前输出端漏电,应该是隔离有问题吧

网友J(2018-02-19):
先查查死机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