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开关电源的辅助绕线

楼主(2018-01-09):
请教大佬们,反激开关电源的辅助绕线有什么作用啊,如下图原理图给出的样子
我看有的芯片的典型应用中无辅助绕线,如NCP1200
有的芯片典型应用里面给了入住绕线,如UC3842

网友A:
Rstart是启动电阻,并不能长期为3842提供电能;上电时候通过Rstart为Cvcc充电达到3842的启动电压后,芯片开始工作,NA就接手为芯片提供电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3842的内部结构图
如果说Rstart是启动电阻,说它是限流电阻是不是也可以啊,保证34V的稳压二极 ...

这是UC3842的datasheet截图。
图中红色框处可见,UC3842在未启动时消耗电流很小,典型值0.5mA。经由电阻RSTART的电流除供芯片的0.5mA电流外,还有剩余。剩余部分对电容Cvcc充电。
图中绿色框处可见,UC3842在Vcc达16V时启动,消耗电流增加,启动后这段时间内芯片消耗电流基本上由电容Cvcc提供,电容两端电压Vcc下降,但由绿色框可知Vcc下降到10V之前芯片仍可工作(这是由芯片内部一个施密特电路确定的)。
在电容Cvcc两端电压下降到10V之前,反激开关电源已经工作数个PWM周期,绕组NA开始工作,整流后电压开始为芯片供电。开关电源开始工作后,经由电阻RSTART的电流已经可以忽略,去掉该电阻开关电源仍可自行供电给芯片。

网友B:
原图标注非常清楚,说“反激开关电源的辅助绕线”、“如下图原理图给出的样子”,不如说“绕组NA”。
此绕组NA用于开关电源交流市电上电启动之后为芯片UC3842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图标注非常清楚,说“反激开关电源的辅助绕线”、“如下图原理图给出的样子”,不如说“绕组NA”。
此绕 ...

谨记

网友B:
记住“绕组NA用于开关电源交流市电上电启动之后为芯片UC3842供电”,那是远远不够的。
2楼说“上电时候通过Rstart为Cvcc充电达到3842的启动电压后,芯片开始工作,NA就接手为芯片提供电能”。完全正确,但还不够详细,没有说清楚Cvcc充电过程中芯片为何不工作,“Cvcc充电达到3842的启动电压后,芯片开始工作”后Cvcc两端电压下降为何芯片仍能够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住“绕组NA用于开关电源交流市电上电启动之后为芯片UC3842供电”,那是远远不够的。
2楼说“上电时候通 ...

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住“绕组NA用于开关电源交流市电上电启动之后为芯片UC3842供电”,那是远远不够的。
2楼说“上电时候通 ...

我看了一下3842的内部结构图
如果说Rstart是启动电阻,说它是限流电阻是不是也可以啊,保证34V的稳压二极管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UC3842的datasheet截图。
图中红色框处可见,UC3842在未启动时消耗电流很小,典型值0.5mA。经由电阻 ...

ok 谢谢 谢谢
大佬 有个疑问
像您说的这些要点 别人一提 我就能明白的差不多了  但是要是自己想 却很难想得到  这个啥原因呢
我还想在硬件的道路上走的远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UC3842的datasheet截图。
图中红色框处可见,UC3842在未启动时消耗电流很小,典型值0.5mA。经由电阻 ...

大佬 你怎么不说话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 你怎么不说话了

你想让我说什么呢?
"别人一提 我就能明白的差不多了  但是要是自己想 却很难想得到  这个啥原因呢"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C:
大佬要少说话,多看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让我说什么呢?
"别人一提 我就能明白的差不多了  但是要是自己想 却很难想得到  这个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