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符号编辑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1-09):
目前这样布局对应了pcb封装.较直观.定要横放也行,哈哈.
现在字符重迭只要把黄色块拉大1,2格就行了.

网友B:
上面的引脚和方块直接往上拉不要重叠就行,不用横着放,横着放的话应该选择下字体的角度就好了

网友C:
肯定可以啊  直接选择角度就行了

网友D(2018-02-23):
拉大一点,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