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STM ST STC 对应的都是哪家的单片机啊

楼主(2018-01-09):
想问下STM ST STC  对应的都是哪家的单片机啊

网友A:
STM=ST= 意法半导体
STC= 宏晶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1楼正解。。。。这种东西随便百度一下就有了

网友D:
1楼正解

网友E:
宏晶是国内的单片机,意法字面理解就行。

网友F:
单片层面,一楼正解

STM 主要指的是ST的cortex-M系列单片命名
ST    其实是意法半导体公司,除了单片还有各种传感器,部分模拟芯片等
STC  国内应该是最大的8051单片厂商 宏晶

网友G:
怎么看怎么像一家的几个系列。

网友G:
再看一下,感觉那两个比较长的有点像山寨。

网友:
比较好分

网友H:
这就尴尬了...
人家公司名就叫这个...

网友I:
那还有先科的呢

网友J(2018-02-18):
一楼正解。

楼主(2018-05-31):
引用 网友F:
单片层面,一楼正解

STM 主要指的是ST的cortex-M系列单片命名

cortex-M系列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