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KEIL中如何程序在 RAM 中运行的分享

楼主(2018-01-09):
keil, RAM, AC, IO, RF

之前香水城发表一篇  【实战经验】KEIL中如何让程序在 RAM 中运行的帖子,感觉还是太麻烦
现在分享一个更简单的办法
1. 将所有需要在RAM中运行的函数集中放到1个文件中去,比如ramFunc.c
2.右击ramfunc.c,选择Options for File 'ramfunc.c'... ,然后在Code / Const:选项中选择IRAM1(...)即可   这样无需SCT分散加载文件,也无需添加IRAM2地址范围
   如果细心点去打开自动生成的sct文件就会发现,已经把ramfunc.o添加到IRAM1中去了

网友A:
请问RESET之后,还能运行吗?

网友B:
好像重新分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RESET之后,还能运行吗?

不行,RESET之后,RAM被复位了,只有重新退出调试然后再启动调试才可以将程序重新载入RAM
因为RAM是单片机复位的,但是程序是仿真器载入的,两者没有丝毫关系

网友C(2018-04-11):
弱弱的问下大多数MCU RAM本来就小,为什么还要把代码加载到RAM中运行?

网友D:
不错,这种用于调试很方便的。之前遇到过这种例子,下载了,就到内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