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ADC选型

楼主(2018-01-09):
项目设计要求是
1. 对一个低频方波的进行采样,最大幅值在400mV这里(经过了LPF滤波后),方波周期是1Hz这里。
2. 现在需要选一个16bit的串行ADC,单通道就可以,供电要求5VDC,
3. 采样速率要求不高,MCU用的是STM32F103系列的,考虑到实时处理的还有其他四五个模拟量(用103的ADC)加LCD显示,还要485通讯,不能占过多系统资源,采样速率在1K左右应该OK。

求合适的型号, 问了TI代理,由于做设备量不大,不太上心,对ADC这块,以前没有用过(学校时ADC0809不算),选型有点头痛,型号太多,价格也没谱,不过希望20RMB左右的。
在TI网站上搜了下:ADS1113/ADS1114(I2C),ADS8689(SPI),ADS1202(SPI)
ADI和linear的没搜过,这两家更不熟悉,因为板上有十来个运放都是用的TI的,所以首先选了TI的看看,但板上有一个DAC倒是朋友推荐用了LTC1661的,听说性价算不错。看了下货源也还不错,不排除选linear,ADI

楼主:
另外我滤波后的信号方波是含有正负峰值的,这个方波实际上是由DAC和运放产生的,虽然软件上是可以控制计算正半周期,但后面我想直接用方波发生器来做,这样就没有一个同步信息可以操作,又是如何采样呢?是采集正负峰值差值还是采集正峰值?ADC又是如何对这个进行采样呢?

网友A:
ADS8866 - 16 位、1 MSPS、串行接口、微功耗、迷你型差动输入 SAR
ADS1131 - 用于桥传感器的 18 位模数转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S8866 - 16 位、1 MSPS、串行接口、微功耗、迷你型差动输入 SAR
ADS1131 - 用于桥传感器的 18 位模数转换 ...

用于桥传感器的ADC是什么概念?在TI网站上有些型号有这个描述,这种只能用于桥传感器那种接法的吗?

ADS8866是3.3V供电的,朋友介绍过,但我想选个直接5V供电的

楼主:
还有delta-sigma就是积分型的吧?delta-sigma型和SAR型的,在应用上有没有不一样?

楼主:
自已顶一下,求教大侠

网友A:
桥传感器,  可想到有电桥测阻抗的电路
可以应对差分信号的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桥传感器,  可想到有电桥测阻抗的电路
可以应对差分信号的转换

含量PGA的ADC是否就是用于把输入幅值放大到ADC采集范围吗?

网友A:
PGA  是可编程增益的放大器. 可以对输入信号做可选的若干增益的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