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执行NEW_CCMR1.OC1FE=1;,OC1FE位还是0?

楼主(2018-01-09):
//下面是头文件中的内容。
#ifdef __IAR_SYSTEMS_ICC__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CC1S        : 2;
  unsigned char OC1FE       : 1;
  unsigned char OC1PE       : 1;
  unsigned char OC1M        : 3;
  unsigned char OC1CE       : 1;
} __BITS_TIM1_CCMR1;
#endif
__IO_REG8_BIT(TIM1_CCMR1,  0x5258, __READ_WRITE, __BITS_TIM1_CCMR1);

//自己写的程序。
__BITS_TIM1_CCMR1    NEW_CCMR1;
NEW_CCMR1.OC1FE=1;  //执行完这句,OC1FE位还是0;直接操作TIM1_CCMR1=0X04,OC1FE 会变1。

网友A:
会不会是SFR的原因,有些就是写1清零的

要在关中断的情况下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SFR的原因,有些就是写1清零的

要在关中断的情况下测试

验证过了不是。

网友A:
volatile __BITS_TIM1_CCMR1    NEW_CCMR1;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latile __BITS_TIM1_CCMR1    NEW_CCMR1;
试试

还是不行。

网友A:
看看对的反汇编,或看列表文件,那段代码到底被编译成了什么汇编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