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敷铜减小干扰的几个小实验

楼主:
经常用小音箱听音乐,音箱的音频插头用手碰总是会“嗡嗡”响,这是人体作为天线接收了50Hz电磁波造成的。用一根50cm的导线接在上面,导线垂在空中也能听到“嗡嗡”声,但是声音没有用手碰的大,是不是导线不够长的缘故?用1m多的锡丝效果也不怎么样,估计是跟天线的面积有很大关系。铝合金窗户面积大,接在窗户边框上果然响声大了不少。如果把音频输入头的GND接窗户上,用手触碰音频头就不会有“嗡嗡”的干扰声,也就是说把一个大面积的天线做为放大电路的GND,可以减小外部无线电的干扰。对电磁学不太了解,所以还是通过实验看小效果如何。
实验用的是两根25cm导线,末端相连,示波器的带宽为100M。
实验1:两导线并排放挨近放在桌子上测量干扰的波形

实验二:把两导线分开再次测量

结果很明显,干扰大了很多,也许是并排挨近走的导线等效电容较大,对此有滤波的效果,也可能是挨近的两根导线接收到的为共模信号,再或者是等效电感小,现成的环形天线小。
实验三:把挨近的两导线放到敷铜板上

和放在桌子的对比好像还接收了更多的干扰
实验四:挨近的两根导线把接探针的地接到敷铜上

效果非常明显,干扰非常小了
实验五:在敷铜把上把导线分开

效果依旧很好,围成的环形再大些试下

效果还是非常好
实验六:把导线放桌子上,GND依然接敷铜上

有些效果,但是不明显
实验七:用普通PCB(敷铜不是非常完整)代替敷铜板测试

效果很好,可能是有两面敷铜的缘故。

网友A(点评):
楼主好样的,特别欣赏你这种科学钻研精神,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B(2018-01-09):
能不能这么理解,导线形成一个圈,有电磁场穿过就会产生电压,如果有铺铜,电磁场穿不过去,就不会有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这么理解,导线形成一个圈,有电磁场穿过就会产生电压,如果有铺铜,电磁场穿不过去,就不会有噪声 ...

请看看实验三

网友C(2018-02-12):
好**!
谢谢黛玉的实验研究

网友D:
1. 实验1与实验2说明:天线的环路越大,干扰越大;
2. 实验2与实验3说明:天线接收了额外的电磁干扰,这些干扰来源于覆铜板;
3. 实验3、4、5说明:覆铜板增加了两根导线之间的容性耦合,干扰更小;

网友E(2020-08-04):
这个实验意义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