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定时器2输入捕获测频率问题

楼主(2018-01-09):
采用N76E003的定时器2输入捕获功能采集频率,只能采集到50HZ这个值左右的频率,频率改变几HZ,测量值不准了,有没有遇到相似问题的

网友A:
用的什么时钟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时钟源?

内部RC16M

网友A:
那就不清楚了怎么做的了,捕捉频率怎么会这么低呢,高的信号,就捕获不准了还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清楚了怎么做的了,捕捉频率怎么会这么低呢,高的信号,就捕获不准了还是怎么回事。 ...

只能在50hz这点准确,再高或者再低采集出来的数据都在50HZ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能在50hz这点准确,再高或者再低采集出来的数据都在50HZ左右,

不知道你采集的信号是什么信号,正弦波吗?

网友C:
用内部定时器?

网友C:
IO中断都比这快了。

网友D(2018-06-03):
你的输入捕获是怎么写的?我用官方的例程都没数据出现的。

网友E(2018-07-05):
请问思路是怎样的?我要用定时器来确定我输入的信号,可那是正玄波,好像不行吧,以前用输入捕获来确定过按键的时间,但那是方波

网友F:
不准了是相差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