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智能卡(CPU卡)接受不到过程字节。

楼主(2018-01-09):
智能卡(CPU卡)接受不到过程字节。

有一张CPU卡发送选择文件命令  00  A4  00  00  02  3F  00接到不到过程字节和任何数据

但是发送随机数命令  00  84  00  00  02可以正常获取并得到随机数。

代码
unsigned int ICC_IsoCommand(int p_iInLength, unsigned char *p_abSentData, unsigned char *p_iOutLen, unsigned char *p_abResponse)
{
        // Local variable declaration
        unsigned char ACK = 0;
        unsigned int l_wStatus = 0;
        int i; //for counter
    unsigned char p_bIsoType = 0;
    unsigned char Status = 0;   //调试完去掉

    //ICC_ChangeSlot(Slot);

   //USART_DMACmd(SC_USART, USART_DMAReq_Rx, ENABLE);
        // Send command

    if(USART_GetFlagStatus(CPU_USARTx, USART_FLAG_RXNE) == SET)     //经调试需要在此家一个  读操作来过滤上电的一个字节  复位同理
    {
        USART_ReceiveData(CPU_USARTx);
    }
        WritesamData(&p_abSentData[CMD_CLA]);
        WritesamData(&p_abSentData[CMD_INS]);
        WritesamData(&p_abSentData[CMD_P1]);
        WritesamData(&p_abSentData[CMD_P2]);
        WritesamData(&p_abSentData[CMD_P3]);

        Status = USART_ReceiveData(CPU_USARTx);

    if(p_iInLength==0x05)
    {

            p_bIsoType=ISO_OUT;         //case 2
            p_iOutLen[0]=p_abSentData[CMD_P3];

    }
    else
    {
            p_bIsoType=ISO_IN;              //case 3
            p_iOutLen[0]=0x00;
    }

ReceiveGoOn:

        if(ReadPsamData(&ACK, SC_Receive_Timeout)==0)
        {
                return 0x6fff;
        }
        if (ACK == 0x60)
        {
                goto ReceiveGoOn;
        }
        if (ACK != p_abSentData[CMD_INS])
        {
                l_wStatus = (ACK<<8);
                        if(ReadPsamData(&ACK, SC_Receive_Timeout)==0)
                        {
               //p_iOutLen[0]=0x00;
                           return 0x6fff;

                        }
                l_wStatus = l_wStatus | ACK;
                return l_wStatus;
        }

        switch (p_bIsoType)
        {

                case ISO_IN :       //case 3

                        CardDelay_ms(1);

                        // Send buffer data
                        for (i = 0; i < (p_iInLength-5) ; i++)
                        {
                                WritesamData(&p_abSentData[i+5]);
                        }

                        (void)USART_ReceiveData(CPU_USARTx);

                        l_wStatus = GetStatus();

                        return l_wStatus;

                case ISO_OUT :          //case 2

                        for (i = 0; i < p_iOutLen[0]; i++)
                        {
                                        if(ReadPsamData(&ACK,SC_Receive_Timeout)==0)
                                        {

                        //p_iOutLen[0]=0x00;
                                           return 0x6fff;

                                        }
                                p_abResponse
= ACK;
                        }

                        l_wStatus = GetStatus();

                        return l_wStatus;

                default :   //p_iOutLen[0]=0x00;
                    return(0x6fff);

        }
}

楼主:
问题已解决,将停止位从官方例程的1.5位改为1位便正常了。具体什么原因尚且未知。

网友A:
我以为是STM32 CPU卡了,接受不到过程字节

网友B:
首先确认该应用下,有此文件,另外CPU卡会返回错误码吧
没看你的程序,注意也要收数据且分析错误码

网友C:
这个是什么CPU?

网友D:
波特率对吗

网友E:
楼主配置的串口硬件的问题

网友F:
降低波特率

网友G:
是发送的数据和接受的数据不一致吗

网友C:
看不懂了。

网友D:
是串口发送的吧。

网友E:
串口需要共地处理才行。

网友G:
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F:
波特率过高,可能信号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确认该应用下,有此文件,另外CPU卡会返回错误码吧
没看你的程序,注意也要收数据且分析错误码 ...

就是没有返回任何数据呀。状态字节都没有返回  还有别的可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没有返回任何数据呀。状态字节都没有返回  还有别的可能?

换其他指令串试试吧,没遇见过这种不回数据的情况

网友H:
这个电脑卡,以前是好的吗????如果以前好的,那就是固件有点问题,命令部分执行

网友I:
还是好好看看7816协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