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急!Error:Flash Download fail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d

楼主(2018-01-09):
N76E003的官方开发板,用keil4编译成功后不能download,一download就报错Error:Flash Download fail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d
请问怎么解?急!!
Ps:用ICP tool可以连接成功,也可以选择APROM把生成的hex文件烧录到板子里

网友A:
这个是你软件和系统的问题,看看你的软件是不是没有配置好,或系统权限不够。

网友B:
应该是Keil软件没有配置好,或者权限不够。

网友C:
选项卡debug里面的配置没有设置正确,进去后点setting,里面配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