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宏定义值能否直接传递给参数

楼主(2018-01-09):
比如我需要传递一个固定值给函数,值的类型是unsigned char,我的函数定义的形参类型也是unsigned char。现在我需要封装在头文件上引用,我想把这个固定值用宏定义放置,这个宏定义的值直接放进函数是不是会出问题呢?

网友A:
void Test(u8 par)
{
        ...
}

#define MACRO_Test()        Test(100)

网友B:
把头文件包含进去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C:
可以传的
比如
#define ABC  100
u8 abc_test(u8 abc)
{
.........
}

abc_test(ABC);

您是这样子传还是向1楼那样子?
都可以的

网友D:
宏替换只是字符串简单替换,这是基本原则。

楼主:
懂了,后面自己做了实验,抱歉没及时回复啊,今天早上考试,前两天复习去了

网友E:
可以是可以,一般最好别这样传,尽量不用宏,为什么不好好写个函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是可以,一般最好别这样传,尽量不用宏,为什么不好好写个函数呢

因为都是一些固定值,比如寄存器地址之类的,所以用宏定义先定义在头文件中方便使用,但是呢,函数的形参就需要定义成unsigned char的,我C语言学的差,都是自己摸索的,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因为都是一些固定值,比如寄存器地址之类的,所以用宏定义先定义在头文件中方便使用,但是呢,函数的形参 ...

对,就是这样,不用什么宏不宏的,比如,形参是unsigned int,就写为 void xxx(unsigned int)

网友F:
楼主搞清楚什么是宏定义,就知道了。宏定义只是预编译时替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