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急Error:Flash Download fail-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楼主(2018-01-09):
N76E003 的官方开发版,用keil 4编译成功后不能download 到板子上,用Icp tool 可以连接成功,可以烧录hex文件,请问怎么解决?急急急!

网友A:
换Keil5,试试啊。什么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Keil5,试试啊。什么操作系统?

还了keil5,windows7系统,不过package install怎么找不到device,需要安装哪个pack包?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了keil5,windows7系统,不过package install怎么找不到device,需要安装哪个pack包? ...

留个邮箱

楼主:
谢谢,package install还是灰的,不过option for target的里找到设备显示N76E003了,是不是找到了?但是怎么不能download呢?还报这个错误呢?ICP tool能连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package install还是灰的,不过option for target的里找到设备显示N76E003了,是不是找到了?但是 ...

能找到就说明驱动可以了,不能download这个就很多情况了,警告赋值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找到就说明驱动可以了,不能download这个就很多情况了,警告赋值看一下

如果用ICP工具看起来也能烧录,请问如何在线调试看log?我用官网开发板的Nu-Link-Me的调试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用ICP工具看起来也能烧录,请问如何在线调试看log?我用官网开发板的Nu-Link-Me的调试器 ...

我用的也是,不知道你为啥那么复杂啊,我安装驱动,加个包就可以下载,并且调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也是,不知道你为啥那么复杂啊,我安装驱动,加个包就可以下载,并且调试了。 ...

已经找到原因了,是电脑的问题,我在另一台电脑就可以直接用。看来是驱动问题。
另外,你是如何看log调试的?用的uart0吗?设置的baudrate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了,是电脑的问题,我在另一台电脑就可以直接用。看来是驱动问题。
另外,你是如何看log调试 ...

官方例程有吗??几乎每个例程都会有串口初始化函数,就是log调试用的,我一般不log调试,直接看寄存器或者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方例程有吗??几乎每个例程都会有串口初始化函数,就是log调试用的,我一般不log调试,直接看寄存器或 ...

你寄存器或者变量怎么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寄存器或者变量怎么看?

keil5工具栏有Peripherals外设,选你要看的外设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il5工具栏有Peripherals外设,选你要看的外设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请问你做过UART1的开发吗?我连了一个BLE透传的芯片,收发数据都不对,怀疑是波特率的问题,这个设置9600还是1152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请问你做过UART1的开发吗?我连了一个BLE透传的芯片,收发数据都不对,怀疑是波特率的 ...

串口还真没用过,收发不对确实很大概率是波特率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还真没用过,收发不对确实很大概率是波特率的原因

嗯,我测试发现发用keil调试看是对的,但是到了手机端会一直收到数据。。。。

网友C:
应是驱动的事,如果确定是电脑毛病,备份一下数据,从GHOST一下吧。记得G时小心,我这几天也是系统坏,差点把整个盘变成一个盘符,后来我又修好了,吓死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