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472的官方库里边,怎么没有otg了?

楼主(2018-01-09):
NUC472的官方库里边,怎么没有otg了?
官网上下载的这个库
NUC472_NUC442_BSP_CMSIS_V3.02.001 里边没有otg.h定义啊?
M451的就有
能直接用M451的吗?

网友A:
没用过472,手册上说支持OTG吗?如果支持看看USB相关的头文件有没有

网友A:
- USB2.0 OTG和USB2.0设备(可选)

网友A:
一会我下载最新的BSP看看有没有

网友A:
这个BSP里面有例程啊,肯定有啊,你看看。

网友A:
#include "usbh_core.h"
#include "usbh_umas.h"
#include "massstorage.h"
应该功能包含这三个中了,没有独立的头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 "usbh_core.h"
#include "usbh_umas.h"
#include "massstorage.h"

M451里边有独立的OTG.h 文件,不知为什么,NUC472里边就是没有这个头文件了,样例里边也是直接调用的宏

网友A:
引用 楼主:
M451里边有独立的OTG.h 文件,不知为什么,NUC472里边就是没有这个头文件了,样例里边也是直接调用的宏 ...

那就是不是同一批人做的头文件,想法不同。

网友B:
不是一个系列的,肯定头文件是不同的。

网友:
不同系列,头文件制作的不同。

网友:
所以使用一款单片机,你先看例子,官方都会提供例程序example,看看引用的那些头文件,就大概知道在那些里面了

网友C:
不一定每个单片机都用这种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