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谁做过380VAC转DC 12V 30W的方案

楼主(2018-01-09):
(无正文)

网友A:
普通Flyback方案就行。

网友B(2018-06-21):
找到了吗

网友C:
普通反激电源就可以

网友D:
目前芯片直接做的,支持380AC的很罕见。
直接找个DC12V的  30W独立开关管的开关电源适配器,更换输入电解电容,耐压比原管子高个250V,一般220适配器用管子耐压600左右,另外有900V挡的管子就可以适用380的,换一个就好。
变压器什么的一般不用动就能正常,当然,重新设计初级电感量更高的,也许适配性更好点。

网友E:
用什么方案、

网友F(2018-07-26):
选外挂MOS反激芯片,MOS用700-800V MOS,推荐PR6863E提供技术支持

同创微-民展 AC-DC电源IC选型表20180315.pdf

网友G(点评):
可能有用 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