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模拟音频芯片在数据采集过程二次通讯中的应用

楼主(2018-01-09):
模拟音频芯片在数据采集过程二次通讯中的应用

分析用于二次通讯的音频模拟接口芯片TLC320AD50C的性能,结构特点,介绍了TLC320AD50C和TMS320C30硬件连接及软件实现。

  关键词:TLC320AD50C;串行通信;数字信号处理;二次通信;数据采集
Application of Simulation Chip TLC320AD50C in the Second
Communi cation?During DSP Data Collection

HUANG Tianshu,ZHANG Jianglin
(School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China)
  Key words: TLC320AD50C; series communication;DSP; the second communication; data collection
  TI公司的TLC320AD50C采用过采样ΣΔ技术,在DAC前有一个插值滤波器,在ADC后有一个抽样滤波器,这种结构使系统接收、发送可同时进行。而且TLC320AD50C可实现高分辨率,低速信号,高采样率(最高可达22.5kb/s)的AD/DA转换。它由一对16位的同步串行转换通道组成,可直接和DSP连接进行通信。
  TLC320AD50C的特点如下:
  (1)器件中的ADC为64倍过采样,DAC为256倍过采样(内部);(2)带有内建抗混叠滤波器和sinx/x补偿;(3)可配置成主机或从机方式,一个串行接口可支持3个从设备和DSP进行通讯。?
  TLC320AD50C中的可选项和电路配置可以通过串行口进行编程,具体可编程项有:复位,掉电,通信协议,串行时钟率,信号采样率,增益控制,测试模式等。
  TLC320AD50C有7个控制寄存器,其中主要4个寄存器功能如表1。由于寄存器4可修改采样频率,所以可能经常被修改,二次通讯很多涉及到它。

  TMS320C30是TI公司浮点运算DSP芯片中比较典型的一种,它的主时钟达到40MHz,采用32位 浮点运算处理器,可以实现自适应信号处理和信号转换等高速浮点运算,是一种性价比很高的 产品。

  二次通信只有在发出请求时产生,当首次通信采用15+1位模式时,可以用D0进行二次通信请求,当首次通信采用16位模式时,则必须由FC脚输入信号来产生二次通信请求。二次通信数据格式如图2中所示,其中D7~D0为控制寄存器数据,D12~D8为控制寄存器地址,D13=1为读控制寄存器数据,D13=0对控制寄存器写数据。通过二次通信,可实现TLC320AD50C初始化和修改TLC320AD50C内部控制寄存器。
?
  主AD50C的FSD接到从片的FS端,见图3。

 ?
  具体通信过程如下:AD50C数据输入输出与C30数据接收管脚相连,AD50C发出的帧频信号通过FS脚与C30达到同步,FSD为同步延时信号,主要用来扩展主从器件,AD50C上M/S可控制AD50C的主从方式。C30中时钟和同步信号脚可用软件设置成外部输入,这样数据发送/接收,帧同步,时钟信号均由AD50C产生,主时钟(MCLK)信号由晶振提供,FC、XF端作为二次通讯请求,假设数据传输格式为16位,则FC高电平时发出二次通讯请求。
  程序的流程图见图4。

  本文就两种典型的芯片连接进行了介绍,从而很好地实现了数据的采集过程中寄存器的数据读写,在实际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