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光耦电路

楼主(2018-01-09):
今天看一个进口设备的板子,一个光耦隔离的开关量输入电路

网友A:
由于D38存在,此图中光耦不能正常工作。

D38 是稳压管的话就好理解了 就是用来降压用 哈哈
D37 D38 都是稳压管

楼主:
光耦是PC357, 和2801是PIN2PIN的
二极管看不出型号来,暂用1N4148来代替,电路上连接方向是这样的
22V这里是由实际是22.6V这里

这里有个问题,按这个电路,无法工作,把D38反过来,原理就顺了
不知道这是什么管子,原电路工作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输入断开时,光耦PIN2是22.6V,PIN1是21.43V
因为没有去做试验电路,也不想在原板上做(太贵,成本太高)
自已用proteus搭了个仿真,找不到PC357,用PC817替了
这个电路还挺好玩,普通应用,开关输入肯定没问题,但也可以用来监控外部的电压,当输入电压降到一个点后(从24V开始降)
到17V左右,副边就动作了。

楼主:
现在想弄明白下两个问题:
1. D38到底是个什么管子,实际板上接法跟1楼的图是反的,原理上分析不通
2. D37(不确认是1N4148)放在这里, 是类似继电器的反向二极管用法?提供个快速放电通道(给电容放电)?

网友B:
估计是个稳压管。

网友B:
LZ:

模拟电路,首先是功能,然后是原理,最后是实现性价。

你这样靠猜并不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个稳压管。

做仿真时用了稳压管,但按板上测得的输入断开值,PIN1是21.43V,那就得是个电压比较低的稳压管(如1.5V),
这样的稳压管放在这里有什么作用呢?

楼主:
哦,我想这个管子问题想通了,就是给个初始光耦的二极管边初始一个反向载止的电平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仿真时用了稳压管,但按板上测得的输入断开值,PIN1是21.43V,那就得是个电压比较低的稳压管(如1.5V),
...

别猜。

先测量一下,然后考虑原理和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猜。

先测量一下,然后考虑原理和功能。

仿真了一下,用1.5V稳压管,与原板测量值吻合,但平时选的ZMM52系列的稳压管,从3V开始,如果只是考虑反向截止,像上图那样串一个二极管也应该是可以的啊,应该还有其他的考虑因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模拟电路,首先是功能,然后是原理,最后是实现性价。

这只是别人板上的电路,希望尽可能器件完整一点,好分析一点。
测量电路参数结合原板功能使用,主要是模电没学好(学校的十几年前了,况且没学好), 有时会卡在一两个器件上,不能进一步理解电路的设计目的,毕竟电路功能和设计细节是两个层面的东西了。

好不容易捞到个大厂的东西,品一下他们的设计细节才是最主要的,过了这一碴,后面更不会专门再找时间了,可能板子也不在了

网友C:
我觉得不要d38即可,

网友C:
R130是干嘛用的?

网友D:
D38是稳压管

网友E:
D38  应该是一个稳压二极管。你可以上电测量下D38的正极的电压。

网友F:
二极管上面的打码  一般是 可以查出来的 ,楼主 可以发 照片 ,看下二极管 上面的 打字

网友G:
D38:恒流二极管,用来提高光耦打开响应速度的。还有就是,我猜的。。

网友H:
是个稳压二极管,起到电压低于稳压二极管的击穿值时,光耦不工作,大于稳压二极管击穿时工作,限制22V输入,最低工作电压点的目的

网友I(2019-12-10):
这个帖子的时间比较久了,但是很多同行还是一知半解,回复一下给后来的同行看看吧
1. 通常D38应该是一个LED(极性方向要换一下),用来直观指示输入信号的状态;
2. D37是对抗静电的,接线操作时常常会有静电,有了这个二极管,加上光耦本身的二极管,可以对抗正负二个方向
    的静电冲击,保护输入端口,也就是保护设备免遭静电破坏,设备正常接线工作时,这个二极管可以或略;
3. CE26、CE27和R129、R130组成输入信号的消抖电路,二个电阻并联的阻值约1.72K,二个电容并联的容值是4.4uF,
    RC时间常数t=7.6ms(光耦二极管的分流会对时间常数产生影响)

网友J:
这是个经典电路啊,很常见。 D38为稳压管。先假设没有D38 你会发现 输入电压/R131 产生的电流 很容易让光耦导通。意味着容易产生误导通。加入D38后,输入电压必须高过某一值光耦才能导通。输入电压过高则通过D37实现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