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方 GD32F10x_Firmware_Library_V2.0.0 库文件里面 找不CM3.C的文件

楼主(2018-01-09):
在官方 GD32F10x_Firmware_Library_V2.0.0 库文件里面 找不CM3.C的文件

网友A:
请参考core_cm3.h

网友B:
这个一般都会在库里面包含着的

网友C:
这个不是M3内核相关的文件么?

网友D:
内核文件应该在吧

网友E(2018-03-24):
去其他地方复制,然后放进去重新编译就好了

网友F:
这个核心文件的一般都不会确实的吧

网友G:
搜一下,看看那个文件夹里有没有,是不是没有找到。

网友H:
在GD32F10x.h中,中断向量号定义后有#include "core_cm3.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