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假一个咪头电路,谢谢各位。

楼主:
麻烦大家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

网友A(2018-01-09):
R3为5.1MΩ?似乎太大。Q2早已进入饱和。
电阻值恐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R3为5.1MΩ?似乎太大。Q2早已进入饱和。
电阻值恐有错误。

为何Q2会过早饱和,咪头没动作的时候,电路是没工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何Q2会过早饱和,咪头没动作的时候,电路是没工作的。

先看看Q1。
R1为5.1兆欧,R2为1兆欧。如果Vcc在2V或者更高,Q1电流放大倍数只要大于7~8,早已进入饱和状态。

网友B(2018-03-26):
我估计你这个电路不是线性放大电路,不是用来放大声音的。
这个电路近似于一个包络检测电路,只是用来侦测是否有声音的。无声音的时候,输出低电平;有声音的时候,输出高电平。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何Q2会过早饱和,咪头没动作的时候,电路是没工作的。

R3很大的话,使得Q2ce两极之间的压降很小。导致饱和。是这样理解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