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5v转3.3V,烧逻辑怎么回事?

楼主(2018-01-09):
附电路:

5v转3.3V,有时烧逻辑怎么回事?
u6为缓冲门电路, 1脚输入高时,6脚输出为低,逻辑异常?
请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5V大于罗辑的供电电压肯定会烧,把5V分压输入1脚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B:
都串联了1K,怎么可能会烧呢,肯定是其它原因。

网友C:
3.3V供电脚,串接个1KΩ,6脚输出,也串接1K电阻,应该就不会烧了

网友D:
ADG849的输出串个电阻到2G34的第二个输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3.3V供电脚,串接个1KΩ,6脚输出,也串接1K电阻,应该就不会烧了

供电不用串吧?

网友E:
74HC2G34规格书里面说1脚输入电压不能大于VCC,你确认下呗

网友C:
都串接,也就是保证任意对地回路的电流都在几个mA级别就OK了

网友F:
学习下,研究研究。

网友G:
看了下74HC2G32的手册,这款好像是COMS LEVEL,你输入的信号电压高于VDD,可能会带来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