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KILE软件 SWD 方式下载 到 GD32F10 里面 哪位大神说一下

楼主(2018-01-09):
(无正文)

网友A:
你可以先参考这个文档,GD32可以用J-LINK,U-LINK仿真,或者通用的CMSIS-DA的SWD接口都可以调试的,有问题再找我375880228@qq.com

GD32 IDE环境配置指南.pdf

网友B:
楼主,SWD链接GD成功了没? 我的也JLINK也连不上GD32F103C8,不知道怎么回事。补丁包应该是安装成功,能出现GD32的芯片选择,但SWD链接没出现芯片。故意选择STM32F103C8(实际芯片依然是GD32F103C8)时能出现。是我的JLINK版本太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