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三极管状态问题

楼主(2018-01-09):
硅管:UBE=1.5v,Vce>1V.请问三极管工作在什么状态?实际电路板VBE=0.7V。习惯性我们都说Ube=0.7 V!当VBE>0.7会不会把PN结烧坏?

网友A:
你的电路图呢?

网友B:
UBE=1.5V, 如果是瞬时电压,可能还可以。如果是长时间,基本可以说这个三极管已经烧了

网友C:
lb约等于(1.5-0.7)/200=4ma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b约等于(1.5-0.7)/200=4ma

拿一节干电池和一支三极管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拿一节干电池和一支三极管试试?

我也想验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图呢?

这是书上的一个题没的电路图,判断三极管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一节干电池和一支三极管试试?

谢谢,明天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lb约等于(1.5-0.7)/200=4ma

有这个公式?200是放大系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这个公式?200是放大系数?

200不可能是放大系数。
放大系数是无量纲的纯数。该式右边量纲是电流,左边(1.5-0.7)量纲是电压,所以200的量纲一定是电阻。
严格地说,【(1.5-0.7)/200=4ma 】左边和右边永不可能相等,一边有单位,一边无单位,总是错的。

网友F:
如果只是一道习题的话,那就不用考虑会不会烧的问题。需要考虑的是NPN还是PNP,还需要考虑如何接线。

网友G:
题目数据不合理,没有考虑实际数据

网友H:
能算出(1.5-0.7)/200=4mA的,也算人才了,说明数学思维是对的。
估计把200的BE结小信号内阻,作为直流阻抗考虑了。

网友A:
首先PN结 可以理解为一个二极管,它的导通压降和电流、温度都有关系。正常情下一旦电压大于阈值电压 二极管就会把电压钳位,这个时候只要保证电流不超过规格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是由输入曲线吗。0.7V输入的时候有一个电流,1.5V输入,be的电流对应可能由好几安培,你觉的能不能烧毁?

网友I:
0.7是PN结的导通的钳位电压,如果要保证管子导通,必须满足输入电压大于0.7才行啊

网友J:
饱和或放大状态,若加个限流电阻就不容易烧管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有这个公式?200是放大系数?

200欧姆是基区体电阻,,实际是多少就不知道了,如果太小就不好玩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C:
200欧姆是基区体电阻,,实际是多少就不知道了,如果太小就不好玩了 ...

基区体电阻连1欧姆都不会有,最多几十毫欧。

网友L:
基级不穿个电阻?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基区体电阻连1欧姆都不会有,最多几十毫欧。

不是的吧,rbb'不就是基区体电阻,默认是200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b约等于(1.5-0.7)/200=4ma

做个实验,如果你把1.5V加到三极管PN结上,没冒烟,电路又小于40mA,我把三极管吃了。

“我把三极管吃了”。 够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个实验,如果你把1.5V加到三极管PN结上,没冒烟,电路又小于40mA,我把三极管吃了。 ...

C极不接,80mA,10欧左右,都说200欧。。。估计是以前老工艺吧

网友M:
考虑不烧管子的情况下,不是放大状态么?

网友N:
就是判断三极管处在哪个区,不是判断能不能烧,就是假设管子Pd无限大,Ic无限大。
VB>VC>VE,发射极集电极都正偏,管子处在饱和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