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0使用单电源问题

楼主(2018-01-09):
用AD620作了个小电路,想着用下单电源供电试试效果。调试中发现,该电路未按预想的输出。
620的1脚和8脚保持开路,增益应该是1,但看测试结果,增益不是1且有较大的变化。
不知道是AD620不能这样使用还是有别的问题。

网友A:
第二列V-,数值均为1245,单位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列V-,数值均为1245,单位是什么?

所有的单位都是毫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有的单位都是毫伏

好。

那么你仔细看看红色框中标注的参数。这是AD620输入电压范围。AD620输入端至少要比电源负端高1.9V,全温度范围甚至要高2.1V。

楼主:
明白了,谢谢。我再去做做实验。输入电压都再提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