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式ACDC,断开AC220V瞬间,输出功率突然提升,何解?

楼主(2018-01-09):
反激式ACDC驱动LED,输出功率不理想,但断开AC220V后1秒内,似乎功率提升很明显,是不是变压器参数设计不合理?

网友A:
能上图吗?

网友B:
你可以调压器调整输入电压,测试不同输入电压的负载能力。
你不会都不测试的吧,直接看效果?

楼主:
查到原因了,变压器匝数比设计的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调压器调整输入电压,测试不同输入电压的负载能力。
你不会都不测试的吧,直接看效果? ...

没有AC调压器

网友B:
AC调压器,不过一百几百元的,不贵。电源调试,调压器是必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