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贴

楼主(2018-01-10):
结贴

网友A:
3A电流,即使2个6A的二极管,也会发热的。
压降算0.8V,每个管子的功耗大约是1.2W,满足PCB铺铜面积的条件下,温升大约25摄氏度。
2个如果挤在一起,温升会更高。实际温升估计30摄氏度左右。

网友B:
需要查电机及二极管的手册,注意二极管的短时极限电流要能耐受电机的启动电流。至于发热是必然的,电流和压降的乘积就是功耗,需注意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