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米尔i.MX6UL开发板Linux操作系统的环境部署

楼主(2018-01-10):
硬件:米尔i.MX6UL开发板MYD-Y6ULX
简介:MYD-Y6ULX开发板(i.MX6UL开发板)由MYC-Y6ULX核心板和底板组成,基于NXP i.MX6UL处理器或i.MX6ULL处理器可选,MYD-Y6ULX开发板(i.MX6ULL开发板)提供丰富外设硬件,板载了Mini PCIE接口(用于4G模块)及SIM卡槽、WIFI芯片及天线接口、双百兆网口、LCD液晶接口、音频接口、带隔离的CAN,RS485,RS232等。

部署开发环境:开发前需要PC安装好Linux操作系统,推荐使用Ubuntu 16.04 64bit发行版,连接网线并配置好网络,后续操作需要连接互联网安装或下载相关软件包。

开发板与计算机连接
1. 计算机使用USB转TTL串口转接线与开发板的DEBUG串口(JP1)连接
2. 运行串口调试应用程序,并选择对应的串口设备
计算机端的串口配置参数如下:
波特率:115200
数据位: 8bit
校验方式:None
停止位:1bit
流控:Disable

安装必备软件包
sudo apt-get install build-essential git-core libncurses5-dev \
flex bison texinfo zip unzip zlib1g-dev gettext u-boot-tools \
g++ xz-utils mtd-utils gawk diffstat gcc-multilib python git \
make gcc g++ diffstat bzip2 gawk chrpath wget cpio texinfo
建立工作目录
建立工作目录,方便设置统一的环境变量路径。拷贝产品光盘中的源码到工作目录下,同时设置DEV_ROOT变量,方便后续步骤的路径访问。
mkdir -p ~/MYD-Y6ULX-devel
export DEV_ROOT=~/MYD-Y6ULX-devel
cp -r <DVDROM>/02-Images $DEV_ROOT
cp -r <DVDROM>/03-Tools $DEV_ROOT
cp -r <DVDROM>/04-Source $DEV_ROOT

配置编译工具
  • Linaro交叉编译器: gcc version 4.9.3 20141031 (prerelease) (Linaro GCC 2014.11)
  • Yocto交叉编译器: gcc version 5.3.0 (GCC)
这里有两个编译器,一个是Linaro提供,另一个是由Yocto构建的,建议使用Yocto提供的,以便和文件系统统一。
Linaro编译器
cd $DEV_ROOT
tar -xvjf 03-Tools/Toolchain/gcc-linaro-4.9-2014.11-x86_64_arm-linux-gnueabihf.tar.xz
export PATH=$PATH:$DEV_ROOT/gcc-linaro-4.9-2014.11-x86_64_arm-linux-gnueabihf/bin
export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export
ARCH=arm
执行完上述命令后输入"arm-linux-gnueabihf-gcc --version",若有输出版本信息,说明设置成功,以上设置只对当前终端有效。如需永久修改,请修改用户配置文件。
$ arm-linux-gnueabihf-gcc --version
arm-linux-gnueabihf-gcc (Linaro GCC 2014.11) 4.9.3 20141031 (prerelease)
Copyright (C) 2014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This is free software; see the source for copying conditions. There is NO
warranty; not even for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Yocto编译工具链
Yocto提供的工具链有两种,一种是底层开发的meta-toolchain,另一种是用于应用开发的工具链。前者和Linaro类似,后者包含应用开发中的相关库,可以直接使用pkg-config工具来解决头文件或库文件的依赖关系。MYD-Y6ULX的资源包中有提供两种工具链。
myir-imx-fb-glibc-x86_64-fsl-image-qt5-cortexa7hf-neon-toolchain-4.1.15-2.0.1.sh(fsl-image-qt5系统的应用工具链)
myir-imx-fb-glibc-x86_64-core-image-base-cortexa7hf-neon-toolchain-4.1.15-2.0.1.sh(core-image-base系统的应用工具链)
myir-imx-fb-glibc-x86_64-meta-toolchain-cortexa7hf-neon-toolchain-4.1.15-2.0.1.sh(meta-toolchain基础工具链)

Yocto编译器是以SDK工具包方式来提供,需要先安装SDK包后,才可以使用。安装方法如下:
以普通用户权限执行shell脚本,运行中会提示安装路径,默认在/opt目录下,同时会提示输入用户密码以便有写入目录的权限。安装完成后,可以使用"source"或"."命令加载工链接环境到当前终端。
例子把应用开发工具链安装在了/opt/myir-imx6ulx-fb/4.1.15-2.0.1目录下。
./myir-imx-fb-glibc-x86_64-fsl-image-qt5-cortexa7hf-neon-toolchain-4.1.15-2.0.1.sh
Freescale i.MX Release Distro SDK installer version 4.1.15-2.0.1
================================================================
Enter target directory for SDK (default: /opt/myir-imx-fb/4.1.15-2.0.1):
/opt/myir-imx6ulx-fb/4.1.15-2.0.1
Do You are about to install the SDK to "/opt/myir-imx6ulx-fb/4.1.15-2.0.1". Proceed[Y/n]? Y
[sudo] password for kevinchen:
Extracting SDK..................................................
................................................................
...............done
Setting it up...done
SDK has been successfully set up and is ready to be used.
Each time you wish to use the SDK in a new shell session, you ne
ed to source the environment setup script e.g.
. /opt/myir-imx6ulx-fb/4.1.15-2.0.1/environment-setup-cortexa7hf-neon-poky-linux-gnueabi
验证SDK工具链是否安装正确,先使用"source"命令加载Yocto的环境配置文件,然后查看编译器版本。
source /opt/myir-imx6ulx-fb/4.1.15-2.0.1/environment-setup-cortexa7hf-neon-poky-linux-gnueabi
arm-poky-linux-gnueabi-gcc --version
arm-poky-linux-gnueabi-gcc (GCC) 5.3.0
Copyright (C) 2015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This is free software; see the source for copying conditions. There is NO
warranty; not even for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同样方法请自行安装底层开发的工具链meta-toolchain。安装两个工具链,请指定不同目录,请勿使用相同目录,出现文件相互覆盖情形。

此章结束,下一章将介绍i.MX6UL开发板的Linux文件系统的构建方法;

网友A:
虽然是广告,不过确实还是有点用处

网友B:
板子做的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