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源纹波测试建议把带宽限制在20MHz?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8-01-10):
查了一些文档,也在示波器上做了试验。
示波器选择通道测试时,有一项“带宽限制”,默认是关闭的,可以手动选择打开。
这里并不会提示是20MHz带宽,因为很多示波器厂家已经把这个功能内嵌进去,直接使用就可以。

网友A:
这是因为行业不成文的规范.因为之前所有厂家就是这么做的。一直延续下来了
但是现在有一些大厂家抑已经可以做到全频带的纹波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行业不成文的规范.因为之前所有厂家就是这么做的。一直延续下来了
但是现在有一些大厂家抑已经可以 ...

也就是不用选择带宽限制,也可以有很好的共模滤波效果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不用选择带宽限制,也可以有很好的共模滤波效果喽

你要选择全频带的那种电源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已经标注了20MHz带宽,那你还必须正常测试。

网友B:
任何测试都必须有测试条件,所有测试值都是在该测试条件下取得的。如果测试条件有变,测试值就可能不同。为避免不必要的争议,测试条件需统一。

网友C:
因为纹波的频率应该跟开关的频率一致,显然市面上几乎不存在开关频率达到20M的电源芯片,所以测试纹波时,带宽限制在2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