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内电层

楼主(2018-01-10):
六层PCB,内部电源层能走多达的电流?

网友A:
你内垫层都不分割  都走电源或者是GND呗  那可以说很大。基本上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内垫层都不分割  都走电源或者是GND呗  那可以说很大。基本上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

,电源层有分割的,有一部分区域要走功率电源,也就是说跟分割的面积大小有关吗?

网友A:
那对啊  无论是表层还是内垫层都都是铜皮  你想啊 电流肯定跟面积  跟跟厚度有关系啊

网友B:
六层板一般专门拿出两层铺大面积电源和地都是走在内层,一个系统最重要的就是大面积供电,最小电源走线不要低于1~2A的电流

网友C:
多层PCB加工生产,质量可靠,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欢迎大家咨询,QQ824364957,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