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类] 【知识】单片机C语言知识用法之#define

楼主(2018-01-10):
#define的定义:
#define是C语言中的一个预处理指令,其中的“#”表示这是一条预处理命令·。凡是以“#”开头的均为预处理命令,“define”为宏定义命令,“标识符”为所定义的宏名。
  1. #define TIME_NUM  1000  //定义一个时间数
一个简单的TIME_NUM 就定义好了,它代表1000,如果在程序里面写
if(i<TIME_NUM ){.........}
编译器在处理这个代码之前会对TIME_NUM 进行处理替换为1000。
这样的定义看起来类似于普通的常量定义CONST,但也有着不同,
因为define的定义更像是简单的文本替换,而不是作为一个量来使用
#define的语法:
语法一:
#define      标识符    被标识符代表的字符串      //这种用法很简单,就是一种替换.
语法二:
#define     标识符[(参数1,.....,参数n)]      被标识符代表的字符串        //其中,在 "被标识符代表的字符串" 中出现的形参将在使用时被实参替代. 就像写函数一样.

例如:
  1. #define    ADD_NUM     10
也可以这样子用:
  1. #define    ADD(x,y)     (x+y)
这个定义就将返回两个数中较大的那个,看到了吗?
因为这个“函数”没有类型检查,就好像一个函数模板似的,当然,它绝对没有模板那么安全就是了。可以作为一个简单的模板来使用而已。
但是这样做的话存在隐患,例子如下:
#define ADD(a,b)   a+b
在一般使用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遇到如:c * Add(a,b) * d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代数式的本意是a+b然后去和c,d相乘,但是因为使用了define(它只是一个简单的替换),所以式子实际上变成了  c*a + b*d 所以,用#define要注意顺序
一般我个人用#define在单片机程序上的话,我一般只做简单的替换。
  1. #define TIME_NUM   60*60*24//定义一个一天时间有多少秒
另外举一个例子:
#define pin (int*);
pin a,b;
本意是a和b都是int型指针,但是实际上变成int* a,b;
a是int型指针,而b是int型变量。
这是应该使用typedef来代替define,这样a和b就都是int型指针了。
所以我们在定义的时候,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建议所有的层次都要加括号

而且,宏在单片机代码中用的很多,常数的替换、地址的偏移,等等都用得上
用宏来修改移植代码更加便捷,代码更容易使人读懂。。。。

网友A:
支持,给你个大大的赞

网友B:
感谢大版主分享

网友C:
还有个#没说呢

楼主:
小的不会

网友C:
可以找找看呀,这个挺好玩的,就是总是弄的晕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