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配置LED灯问题求助

楼主(2018-01-10):
想尝试做一个简单的亮灯程序,直接在linux虚拟机里用vim编辑程序,如下
        int main()
        {
                unsigned int *pGPBCON = 0x56000010;
                unsigned int *pGPBDAT = 0x56000014;
                /* 配置PB5为输出引脚 */
                *pGPBCON = 0x400;
                /* PB5置0 */
                *pGPBDAT = 0;
                return 0;
        }
结果编译之后查看反汇编dis文件,似乎编译器把地址0x56000010当作了一个指令,截图如下

请问为什么会这样呢?

求助,多谢各位!

楼主:
不好意思,好像图没用上传成功,还是直接贴代码好了
  3c:   e5832000        str     r2, [r3]
  40:   e3a03000        mov     r3, #0
  44:   e1a00003        mov     r0, r3
  48:   e28bd000        add     sp, fp, #0
  4c:   e8bd0800        pop     {fp}
  50:   e12fff1e        bx      lr
  54:   56000010        undefined instruction 0x56000010
  58:   56000014        undefined instruction 0x56000014
最后两行可以看到,似乎是把56000010跟56000014当作一个指令来看待了,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求教

楼主:
解决了,是编译器版本的问题,之前编译内核用了4.4.3,换成3.4.5就可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