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问题的双极性输出电路,求大神指导

楼主:
这是我用Multisim画的一个双极性输出脉冲的电路 脉冲通过R14输出,但是在实际中将两个脉冲输出器换成单片机的I/O口,单片机的I/O口一接上电路,管脚就不输出脉冲了,而且电压还被拉的很低,但是单片机不连接电路的时候管脚依然输出脉冲,这是什么原因啊,想了几天了,求大神指导!

网友A(2018-01-10):
“在实际中将两个脉冲输出器换成单片机的I/O口,单片机的I/O口一接上电路,管脚就不输出脉冲了”
“两个脉冲输出器”是什么?是R14两端?
R14任一端对地电压可达将近电源电压(20V),你的单片机受得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实际中将两个脉冲输出器换成单片机的I/O口,单片机的I/O口一接上电路,管脚就不输出脉冲了”
“两个脉 ...

我的脉冲是从R4,R9,R12和R8出入控制4个三极管的导通和截止,其中R4和R9输入同样的脉冲,R12和R8输入一样的脉冲,然后双极性的脉冲从R14两端取出,就像这样:

网友B:
这里的三极管可以换成MOS吗,三极管属于电流驱动,B极用500欧,导通后be只有0.7V,这会拉低I0的电压,倒致另一个管无法驱动?

网友B:
换成2N7002试下,MOS也省电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脉冲是从R4,R9,R12和R8出入控制4个三极管的导通和截止,其中R4和R9输入同样的脉冲,R12和R8输入一 ...

你把你的单片机I/O口接到此电路什么地方去了?是接到R4左端和R12右端,还是接到R14两端?
如果单片机I/O口是接到R4左端和R12右端,那么你使用的是什么型号单片机?I/O口如何配置?这些都需要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三极管可以换成MOS吗,三极管属于电流驱动,B极用500欧,导通后be只有0.7V,这会拉低I0的电压,倒致 ...

计算来看好像不会拉低IO口的电压啊,电流为什么会不足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计算来看好像不会拉低IO口的电压啊,电流为什么会不足呢?

如果IO是3.3V的,粗算Q1,Q8驱动电路耗掉7.8mA,看看你的IO是否扛得住,两路都是

网友C:
单片机的IO口输出电流是有一定限制的,你可以在IO口接以下电路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的IO口输出电流是有一定限制的,你可以在IO口接以下电路看看。

请问R2在您的电路中有什么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R2在您的电路中有什么作用?

主要还是让Q1能有效截止。

网友E:
你这个H桥电路的驱动要输出互补的脉冲才行,而且有直通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