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高端驱动开关

楼主(2018-01-10):
file:///C:/Users/SEELE/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714068702/QQ/WinTemp/RichOle/A]3UP4DSGV5N6H3X%7D1UM2B3.png请教一个关于NMSOS做为高端驱动开关的问题,我看一般的电路都是NMOS的D极接主路电源+,G极提供一个高于主路电压的驱动电压,S极作为输出。我的问题是在开关未打开的情况下,就算G极提供一个高于D极的电压,但是如何判定VGS大于0呢?开关未打开的时候,S极的电压未确定啊。求教!!

楼主:
还是说,开关没有打开的时候,虽然S级没有明确的电压,但是它相对于G级而言,肯定是低电压,这时满足VGS大于0,,管子就打开了?有没有人赐教下…

网友A:
NMOS管适用于高端驱动,源极不是一般接地么???这时只要看G极的电压来判断导通与否。

楼主:
你说的是NMOS作为低端开关的情况吧,开关控制电路接地与否,我说的是作为高端开关,开关控制主电路接负载与否

网友B:
NMOS作为高端驱动,需要泵电路的

网友C:
高边驱动,找找“自举电容”,弄明白后,你的疑惑就解开了。

网友D:
  电源反接,会给电路造成损坏,不过,电源反接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么就需要给电路中加入保护电路,达到即使接反电源,也不会损坏的目的。
    一般可以使用在电源的正极串入一个二极管解决,不过,由于二极管有压降,会给电路造成不必要的损耗,尤其是电池供电场合,本来电池电压就3.7V,你就用二极管降了0.6V,使得电池使用时间大减。
    MOS管防反接,好处就是压降小,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现在的MOS管可以做到几个毫欧的内阻,假设是6.5毫欧,通过的电流为1A(这个电流已经很大了),在他上面的压降只有6.5毫伏。
    由于MOS管越来越便宜,所以人们逐渐开始使用MOS管防电源反接了。
    NMOS管防止电源反接电路:

    正确连接时:刚上电,MOS管的寄生二极管导通,所以S的电位大概就是0.6V,而G极的电位,是VBAT,VBAT-0.6V大于UGS的阀值开启电压,MOS管的DS就会导通,由于内阻很小,所以就把寄生二极管短路了,压降几乎为0。
    电源接反时:UGS=0,MOS管不会导通,和负载的回路就是断的,从而保证电路安全。
    PMOS管防止电源反接电路:

    正确连接时:刚上电,MOS管的寄生二极管导通,电源与负载形成回路,所以S极电位就是VBAT-0.6V,而G极电位是0V,PMOS管导通,从D流向S的电流把二极管短路。
    电源接反时:G极是高电平,PMOS管不导通。保护电路安全。
    连接技巧
    NMOS管DS串到负极,PMOS管DS串到正极,让寄生二极管方向朝向正确连接的电流方向。
    感觉DS流向是“反”的?
  防反接电路中,DS的电流流向,和我们平时使用的电流方向是反的。
    为什么要接成反的?
    利用寄生二极管的导通作用,在刚上电时,使得UGS满足阀值要求。
    为什么可以接成反的?
    如果是三极管,NPN的电流方向只能是C到E,PNP的电流方向只能是E到C。不过,MOS管的D和S是可以互换的。这也是三极管和MOS管的区别之一。
    上面是示意图,实际应用时,G极前面要加个电阻。

网友E:
试试S极悬空和接上负载的电压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试S极悬空和接上负载的电压对比。

你的意思是,在管子不导通的情况下,S级悬空与接入负载时候都是低电平?所以只要保证G端电压比D级电压高就能保证整个电路的持续导通?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在管子不导通的情况下,S级悬空与接入负载时候都是低电平?所以只要保证G端电压比D级电压高 ...

控制MOS管,其实就是对GS,GD的结电容充放电。

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电容,那么你想一下,怎么对这个电容充放电?

负载接在上面,相当于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串联,甚至一个电容和一个电容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制MOS管,其实就是对GS,GD的结电容充放电。

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电容,那么你想一下,怎么对这个电容充 ...

如果S级悬空,那么GS的结电容会充电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S级悬空,那么GS的结电容会充电么?

不会......

楼主:
意思就是说如果是S级悬空的话,就算VG>VD,管子DS的PN节也不会导通;只有当S级接负载,并在VG>VD的情况下,DS才会导通,是这样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