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12V的红外开关和接近开关可以驱动光耦吗

楼主(2018-01-10):
现有红外开关和接近开关  都是12V的  想用光耦隔离芯片接进单片机  不知道是否可以驱动光耦芯片     之前用5V的红外没有驱动光耦

网友A:
接一个三极管驱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一个三极管驱动吧。

三极管放大之后可以驱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极管放大之后可以驱动吗

肯定可以的。

网友B:
嗯, 三极管是个好办法,  不过, 我在想, 是否能够省掉这个三极管, 甚至光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