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个可控工作频率的运放电源电路

楼主(2018-01-10):
这个是要一个板上抄的电路,实际做了小板试验,输出+-24VDC OK
在proteus上做了一个仿真,前面部分的矩形波发生器无**常起振?把C1加大10uF
也就是频率减小才能起振?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这是电路图,还请大侠指点一下

楼主:
刚开始做模拟这块两个月,抓了些电路来试验,仿真只用过proteus8,请教大侠,哪种仿真软件做电路仿真的功能最强?就模拟电路这块来说

楼主:
这个电路参数是实际调板的参数,与理论的有不一样的,如C1,出来的矩形波周期是1.6us, 量了原板一样,然后这个产生的24VDC给后面的运放供电,而后面的运放也是用于产生一个方波输出(幅值为22V左右),周期是1.6s,这样的频率配置有什么讲究?

网友A:
“把C1加大10uF也就是频率减小才能起振”

不必10uF那么大吧?
运放U1及周围元件构成多谐振荡器。但TL081带宽很有限,电容用到82pF那么小,TL081跟不上这么快的振荡频率。

楼主:
哦,这里就用到运放的带宽了啊,长知识,我先看看TL081的带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C1加大10uF也就是频率减小才能起振”

不必10uF那么大吧?

我试了下换成OPA604,带宽20MHz, 也不行,我想是不是跟swing有关,OPA604和TL081的datasheet中关于这个的如下图
这个应该也只影响输出的幅值吧,不致于不起振啊

楼主:
这个方波的频率也只有600多KHz,TL081输出幅值可能会小,但不致于不起振,而且实际做的小板是可以起振的,只是频率会偏小了,减小C1,可以做到输出1.6us的方波周期输出(C1调到82p,理论值是150p这里),仿真就不行

楼主:
求教,自已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