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想让程序自己擦除一部分代码要怎么做?

楼主(2018-01-10):
比如有三部分程序A,B,C。运行完AB后,通过C来擦除B,要怎么操作?
求帮忙,谢谢!

网友A:
这样的话,你就要指定B的存储位置了,而且这个块里面不能存储其他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你就要指定B的存储位置了,而且这个块里面不能存储其他东西。

好像用keil编译的时候要可以指定,但是不清楚具体怎么弄,理论上C会连着B吧,能单独指定把B放一个地方,让C连着A吗

网友:
这个可不好做了,需要指针操作。

网友:
这种顺序应该不好弄,一般都是AB段这种,A段是bootloader,先运行,如果需要更新后面的程序就更新,不需要就直接运行。

网友:
也就是说被IAP操作的最好放后面这样容易一点,也防止被擦错地方。

网友B:
很少用后面的程序修改前面的,都是从前往后。

网友C:
想法就不太好,也许你是想A是BootLoader,然后两个系统程序,B和C,,,这样还好理解。

网友D:
想法好奇特,不知道有啥优点吗

网友E:
搞这么复杂,没人做过,你做出来,牛X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