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 FFC线 图像有横线,对折部分线材线对有改善,为什么?

楼主(2018-01-11):
使用FFC线材进行LVDS信号的延长,共有32对差分线,加上时钟和一些控制信号还有电源和地,一共120pin的连接线,分为了两个60pin的FFC线材进行延长,传送的是图像信号,发现图像有横线,在单色下看不出来,将其中一跳FFC线材进行弯折对折180度,图像会有改善甚至消失,但是对折另外一条图像会更加恶化,
以上,从原理上,怎么解释这样的现象,又该如何解决呢?

楼主:
不要沉了,大神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问题主要来自信号的串扰、外部干扰的耦合等。对折导线会改变信号传输时的反射和耦合状况,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向。最好是更换合适的线材,也可以尝试加共轭磁珠或套磁环来抑制干扰。不过这只能解决外部耦合干扰,线间串扰只能选择合适的导线解决。在每路信号间插入地线也有助于改善串扰的问题,80线的ATA电缆就是在40线传统ATA电缆的信号线间插入地线来降低串扰的。

网友B:
lvds延长,终端+-加100欧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主要来自信号的串扰、外部干扰的耦合等。对折导线会改变信号传输时的反射和耦合状况,但这不是解决问题 ...

谢谢您的回复,出了插入地线意外,线材的特性阻抗,对信号影响大不大,之前lvds信号对较少时15对,没有此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lvds延长,终端+-加100欧负载

这个线材端串100欧姆电阻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出了插入地线意外,线材的特性阻抗,对信号影响大不大,之前lvds信号对较少时15对,没有此 ...

长线时影响比较明显,另外还有线间距也是影响因素,过细、过密的线对传输不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线材端串100欧姆电阻么?

100欧电阻是LVDS要求必须有的终端电阻,并联在差分信号回路上,去看看LVDS收发器的器件手册,难道你没用终端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欧电阻是LVDS要求必须有的终端电阻,并联在差分信号回路上,去看看LVDS收发器的器件手册,难道你没用 ...

不知道有没有用,我只负责中间线的延长,有没有匹配电阻还不清楚,不要这种走线pcb都有进行阻抗的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用,我只负责中间线的延长,有没有匹配电阻还不清楚,不要这种走线pcb都有进行阻抗的控制 ...

看一眼板子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