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单稳态多谐振荡器公式推导

楼主(2018-01-11):
这里有个单稳态多谐振荡器的式子不知道怎么得来的,只是告诉你在稳定状态下,VO=L+,同相端电压为0,反相端电压为-VREF,一个幅度比VREF高的正输入脉冲VI可以触发该电路,通常情况下,C1R1<<C2R2,脉冲信号的宽度T为:T=C2R2ln[(L+-L-)/VREF],电路图如下:

网友A:
脉冲信号的宽度,实际上就是一阶RC电路由一个状态变化到另一个状态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信号的宽度,实际上就是一阶RC电路由一个状态变化到另一个状态的时间。 ...

想知道T=C2R2ln[(L+-L-)/VREF]这个公式怎么推导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知道T=C2R2ln[(L+-L-)/VREF]这个公式怎么推导出来的。

稳态时运放同相输入端为地电位,反相输入端为-VREF,运放输出为高电平(接近电源电压VCC)。触发后电路进入暂稳态,运放输出为低电平(接近电源电压VEE)。该公式就是R2C2由暂稳态变化到翻转(回到稳态,这要求同相输入端为-VREF)的时间。

网友B:
啥叫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叫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这个内容我还刚接触,现在还不太清楚,不过这个内容我主要关注的是公式推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啥叫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单稳态触发器,现在常放在数字电路教材中讲授,例如《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分.(康华光.第5版)》第8章。

那单稳态多谐振荡器呢

网友C:
是否可以叫做它激多谐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可以叫做它激多谐振荡?

书上是这么说的,另外说一下,书名为《微电子电路第五版下册》,虽然我知道这个电路会翻转,就不知道这个公式是怎么推导出来的。

网友C:
我还没有动手试一试,是不是每来一个V1信号,就振荡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没有动手试一试,是不是每来一个V1信号,就振荡一次?

书上没有说,只是表明脉冲宽度可以由VREF控制,从公式上看跟输入信号没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书上是这么说的,另外说一下,书名为《微电子电路第五版下册》,虽然我知道这个电路会翻转,就不知道这个 ...

“虽然我知道这个电路会翻转,就不知道这个公式是怎么推导出来的。”

如果真正理解电路如何翻转,此公式随手即可写出。

网友D:
LZ:

此类问题如果学过《电路原理》之类课程的话,应该是不困难的。

这里就说一下。

网友D:
首先注意这个关系:“C1R1<<C2R2”

这说明前面的那个RC时间常数远小于后面的那个,意味着在后面那个“到位”前,前面的那个早就基本“到位”。也就是说,运放的负输入端在达到大于零电位后,很快就回复到-Vref。

网友D:
现在给个“公式”:

    Ut-U∞=(U0-U∞)e^(-t/τ)

其中U0是初始时间(t=0)电压,U∞则是时间趋于无穷的电压,τ是时间常数(相关RC)。

这个式子常用。

网友D:
在这里,U0=L- - L+,U∞=0,Ut=-Vref,τ=R2C2,那么就有:

    -Vref=-(L+-L-)e^(-t/(R2C2))

则有

    t=R2C2ln((L+-L-)/Vref)

注:L+为运放正饱和电压,L-为运放负饱和电压。

网友D:
此例,说明了《电路原理》作为《模拟电路》基础的重要性。

网友E:
实际就是RC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这里,U0=L- - L+,U∞=0,Ut=-Vref,τ=R2C2,那么就有:

    -Vref=-(L+-L-)e^(-t/(R2C2))

谢谢大神的帮助

网友F:
别推导了。笑掉大牙。此运放不是理想运放。比如说,震荡起来后输入端子嵌位了。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lmv321.pdf
请看
page16 内部电路示意图 :
8.2 Functional Block Diagram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别推导了。笑掉大牙。此运放不是理想运放。比如说,震荡起来后输入端子嵌位了。

http://www.ti.com/lit/ds ...

按实际器件,确实是“嵌位”了,那是《模拟电路》。《电路原理》中使用的是理想运放模型,与实际器件模型有差异,而这也是《电路原理》与《模拟电路》的差异。在这里,确实需要考虑运放的输入范围,对式子做适当的修正,即U0等于“嵌位”电压。

其实,如果真的严格按照实际情况分析,还会引人其它一系列的问题。但这不妨碍《电路原理》层面的分析。况且,就是“嵌位”了,基本分析方法还是《电路原理》中的那套东西。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按实际器件,确实是“嵌位”了,那是《模拟电路》。《电路原理》中使用的是理想运放模型,与实际器件模型 ...

那不是吃饱撑着推导不切实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推导了。笑掉大牙。此运放不是理想运放。比如说,震荡起来后输入端子嵌位了。

http://www.ti.com/lit/ds ...

不好意思,书上只是画出运放(理想),没有给出型号,所以我只是随便用其他运放代替一下,只探究公式的推导。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书上只是画出运放(理想),没有给出型号,所以我只是随便用其他运放代替一下,只探究公式的推 ...

嵌位,只是其一,你应当继续联想,嵌位时输出实际处于过载状态。所以,这么复杂的非线性电路推导它有些像的吃饱撑后的运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书上只是画出运放(理想),没有给出型号,所以我只是随便用其他运放代替一下,只探究公式的推 ...

“书上只是画出运放(理想),没有给出型号”
最好把你看到的书中电原理图和相关叙述截图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上只是画出运放(理想),没有给出型号”
最好把你看到的书中电原理图和相关叙述截图贴出来。 ...

网友A:
教材只是讲这种电路的工作原理,使用理想运放模型,该公式并没有错。
对具体运放,要避免输入端发生箝位有很多方法。避免输入端发生箝位,已经是此电路工作原理之后更进一步细化的内容。
下图是LM393原厂手册中的一个应用电路,该电路与你贴出的电路有相似之处,属于“电路工作原理之后进一步细化的内容”。
当然,该电路暂稳态时间的计算不能套用你贴出的教材中的公式,因为RC电路充电放电途径不同。但是,明白了前面HWM所说的原理和计算方法,下图电路计算暂稳态时间的方法却是一样的,虽然手册中没有给出计算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材只是讲这种电路的工作原理,使用理想运放模型,该公式并没有错。
对具体运放,要避免输入端发生箝位 ...

V+/2=(L+-L-)e^(-t/(RC))
t=RCln((L+-L-)*2V+)

不知道自己写得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V+/2=(L+-L-)e^(-t/(RC))
t=RCln((L+-L-)*2V+)

1、从你的前一式,不能推出后一式。
2、自然对数算符 ln 之后(即取对数运算的对象)一定是无量纲的纯数,你的第二式中((L+-L-)*2V+)却不是无量纲的纯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从你的前一式,不能推出后一式。
2、自然对数算符 ln 之后(即取对数运算的对象)一定是无量纲的纯数, ...

写错了,t=RCln((L+-L-)*2/V+),在这里求大神给个正确式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写错了,t=RCln((L+-L-)*2/V+),在这里求大神给个正确式子。

此式大体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