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器细节原理问题

楼主(2018-01-11):
【不懂就问】
图中,
【1】B2正下方的方框中,二极管和三极管的串联是什么作用?
【2】左侧三相进线互相要接电阻,电容是有什么作用?如何选型?

网友A:
这个只是电气示意图,并非真正的电路图,晶体管基极一定是有连接的,并不是什么“串联”。该晶体管应为控制或驱动晶体管,二极管是续流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电气示意图,并非真正的电路图,晶体管基极一定是有连接的,并不是什么“串联”。该晶体管应为控制 ...

谢,还有一个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还有一个呢

电容用于抗干扰,通常用0.01-0.1uF的高压安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