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的配置字存放在哪里的,地址是多少?

楼主(2018-01-11):
怎么感觉好像和存放uid的地址重了

网友A:
有技术支持可加QQ397839840

网友B:
烧录时候,烧录软件配置。

网友B:
程序里面你读取不到的,不要瞎想了。

网友C:
一般通过烧写软件搞定 .

网友D(2019-11-23):
烧录软件里的

网友E:
有人发帖分享的。

网友F:
不在flash的位址之上。只能透过iap命令读取

网友G:
应该是独立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