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ARTIX7 200T 外挂4DDR3完工,这下搞中端数据和视频处理畅通无...

楼主(2018-01-11):
之前的spartan6 和artix7 外挂2 ddr3,只能做做低端的视频处理!

这次外挂4DDR3, 工业环境,必须板载64位内存,不可采取SODIMM方式,这下带宽搞中端的产品,毫无压力了!

下一步弄个ZYNQ 7100,进行高端视频处理!

这些平台,在我看来,用个10年是没问题的!10年以后,新平台出来,数据更加暴涨,工艺提高,价格下降,到时DDR4必然取代DDR3!

网友A:
8位DDR4,32位数据总线。咋不用16位DDR4呢

网友B:
这是要走fly by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8位DDR4,32位数据总线。咋不用16位DDR4呢

ARTIX7不支持DDR4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走fly by吧?

是的,建议专业人员用candence,我这用的AD,虽然成功了,但是走线比较繁琐,只能用于个人积累硬件平台,不适合大型公司这么做

网友C:
zynq 7100ddr是32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zynq 7100ddr是32位的

7100ps端32位,pl端32位,一般是这样

网友C:
ultra scale +比较强大,就是芯片太贵了

网友C:
你这是ad什么版本,看着画差分,等长 还不多

网友D:
恩    我们产品中刚开始使用DDR4

楼主:
引用 网友C:
ultra scale +比较强大,就是芯片太贵了

是的,芯片太贵的话,就不适合民用的工业场合,除非特殊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芯片太贵的话,就不适合民用的工业场合,除非特殊情况

你这是altium designer什么版本,看着画差分,等长 还不错

网友E(2018-03-08):
不错啊,问下挂4片内存用的是那几个BANK呢?用一个DDR 控制器,正想搞个核心板,不太熟悉啊?求解答,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