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一种基于电荷泵的CMOS图像传感器

楼主:
一种基于电荷泵的CMOS图像传感器

0 引 言
    CMOS图像传感器(CIS)使用标准的CMOS工艺制造,与电荷耦合器件(CCD)相比,CMOS图像传感器具有低功耗、高集成度和功能灵活的特点,在便携式及其它特殊环境中有巨大的应用前景。近些年对CMOS图像传感器的研究中,动态范围(DR)一直是一个热点。CMOS图像传感器中的动态范围被定义为最大非饱和信号与无光照条件下的噪声标准差的比值。动态范围是图像传感器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对图像的质量有很大的影响,提高动态范围可以提高图像的对比度和分辨率。已经有多种方案被提出来提高动态范围:Chen Xu等在像素单元中使用PMOS作为重置(Reset)开关,并使用互补的源极跟随器将信号调整至轨对轨,但这个结构占用了许多像素中的面积,减小了感光面积百分比(Fill Factor),同时PMOS管的载流子的低移动率,延长了充电时间,降低了传感器的帧率;S Yang等在中提出基于条件重置的多采样技术提高动态范围,但是这种方法在一次图像采集操作中需要多个充电周期和积分周期,同样降低了传感器的帧率;O Yadid-Pecht等在中提出了一种包含两列信号链的有源像素传感器,它可以同时读取两个图像,包括短积分时间和长积分时间,但是这种方法并不能有效地获取场景的明暗信息,同时很难扩展到同时采集多于两个图像。在此提出了基于电荷泵的CMOS图像传感器,使用一个简单的电荷泵抬高重置脉冲信号的幅值,使像素单元中的充电节点电压达到电源电压;同时调整源极跟随器的参数,拓展充电节点电压在积分周期摆动范围的下界,这两种方案可以有效地提高充电节点电压的摆幅,从而提高了传感器的动态范围。重置脉冲信号幅值的提高也减小了充电的时间常数,缩短了充电时间,从而可以提高图像采集的帧率。
1 像素单元部分的考虑
    像素阵列是CMOS图像传感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现在大多数像素单元使用有源像素单元结构,如图1所示。PD通常是N+/P-well形成的二极管,反向偏置PD,作为传感器中的感光元件。在充电周期,重置脉冲Vreset_p是高电平,M1导通,电源对PD充电;在积分周期,Vreset_p降为低电平,M1截止,由于入射光的照射,PD产生反向光电流,对PD进行放电;节点N的电压VN随之下降,VN下降的斜率与入射光的光强成正比。当积分周期结束时,行选信号Vrow_s产生一个脉冲导通M3,VN经源极跟随器输出至后处理电路。
    传感器中的动态范围可以表示为:

    式中:q为单位电荷量;Cload为充电节点电容;Nwell为最大井容量(Well Capacity),表示为VN×Cload;ndark为无光照情况下像素的暗电流;Vnoise为像素噪声标准差,包括固定模式噪声(FPN)和1/f噪声。从式(1)可以看出,在Cload不变的情况下,VN在充电周期的最大值决定了Nwell,而VN在积分周期的最小值决定Ndark的最小值,因此VN的电压摆幅直接影响了传感器的动态范围。
    在传统的像素单元设计中,Vreset_p的幅值为电源电压Vdd,因此VN的摆动范围为:

    式(2)显示Vreset_p的幅值限制了VN的电压上界。如果提高Vreset_p的幅值,那么VN的电压上界也会随之上升,当Vreset_p≥Vdd+Vthn时,VN的值在充电后将达到最大值Vdd。因为需要将Vreset_p的幅值抬高超过电源电压至少Vthn,因此,在这里使用一个电荷泵电路抬高Vreset_p的幅值,这样就可以在充电周期使VN的电压达到Vdd。当Vreset_p的幅值超过Vdd+Vthn时,M1进入线性区,此时它的导通电阻为:

式中:Vg1为M1的栅极电压,即Vreset_p的幅值,它与Ron成反比,当Vg1提高很大时,Ron将大大减小。在充电电路中,充电时间常数τ=RonCload,随着Ron变小,时间常数也随之减小,因此当Vg1很大时,充电周期将大大缩短,从而提高了传感器的帧率。从式(2)可看出VN的下界由M2的栅源电压Vgs2和电流源的饱和电压VIds(sat)决定,当偏置电流Ibias不变时,Vlds(sat)的变化很小,可以不予考虑。如果可以减小Vgs2,就可以降低VN的电压下限。根据M2的栅源电压等式:

    可看出,增大M2的宽长比(W/L):可以降低Vgs2。由于布局中使用工艺中的最小长度,MOS管的长度L不变,因此增大M2的宽度W可以降低Vgs2。从式(4)中也可以看到减小源极跟随器的偏置电流Ibiad同样可以降低Vgs2。根据像素单元中布局的实际情况适当地增大M2的宽度,同时根据二次采样电路中的负载情况适当地减小偏置电流,可以有效地降低Vgs2,从而降低VN的电压下界。
2 电荷泵部分的考虑
    为了产生一个高于电源电压的高电平,采用一个基本的电荷泵电路抬高电压,如图2(a)所示。
    这个电路使用了两个非重叠的、反相的时钟clk和clk~,幅值为电源电压Vdd两个NMOS器件M1和M2以交叉耦合的方式连接,交替导通,导通时分别拉动相应节点N1或N2至输入电压Vin_c。时钟脉冲交替加在电容C1和C2上,在NMOS截止的一边,相应电容的电压泵至Vdd+Vin_c,同时这一边的PMOS导通,输出这个电压至Vout_c。在一些时钟周期以后,节点N1和N2有反相的、幅值为Vdd+Vin_c的时钟脉冲,两个PMOS交替导通,使输出Vout_c一直为Vdd+Vin-c本文中,Vin_c设为Vdd由于NMOS的阈值电压的影响,Vout_c=2Vdd-Vthn。输出波形如图2(b)所示。电荷泵的输出Vout_c在经历最初的大约1μs的时间以后达到稳定,稳定值约为5.8 V。图中的小插图是输出电压稳定以后的纹波电压.它的摆幅约为30 mV。由于这个电压在充电周期加在像素单元中的重置开关的栅极上,导通重置开关使充电节点电压达到电源电压,因此当充电节点电压已经达到电源电压以后,栅极电压上的纹波不再影响充电节点电压,所以电荷泵输出端的电容C3不必做得很大,以减小纹波电压的摆幅。

网友A(2018-01-11):
哦, 这个**, 主要讲 电荷泵电路的一个具体应用.
原来挺简单的, 不过电荷泵的开关频率高, 噪声大, 驱动能力弱, 也就这些小电路上给升压电路减小体积占用

网友B:
重置脉冲信号幅值的提高也减小了充电的时间常数,缩短了充电时间,从而可以提高图像采集的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