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OP8 带EEPROM 1.2K 纯IO ,有哪些场合可以使用

楼主(2018-01-11):
各位大虾,最近一个朋友想让我帮他销EEPROM,24C02,我也不知道该用在什么地方,
想来想去,是不是可以用一颗MCU,合封一颗带24C02的IC, 为SOP8的型号。这颗MCU
有1.2K的OTP空间,内置3路以上的硬件PWM,还带一个电压比较器。应用场合,除了遥控
灯具,我还没有发现有其他合适的场合,不知道各位大虾能不能提供一些思路,让我去留意
一下市场,十分感谢。我评估过,合封后需要卖到2毛以上才有点机会。价格也不知道是否合适!
恳请各位大虾指点迷津,再次感谢!

网友A:
24C02是IIC通讯,楼主想集成一块有点不现实,因为现在已经有EEPROM的单片机,且价格灰常便宜。

网友B:
不用折腾了,合封的成本高,良率还是个问题!!

网友C:
但是楼主的价格说的是合封以后2毛,那单卖算了

网友D:
现在24C02只有几美分,MCU纯IO的也是便宜的不能再便宜了。特别是OT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楼主的价格说的是合封以后2毛,那单卖算了

大哥,2毛RMB都需要单卖吗?现在已经血流成河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C02是IIC通讯,楼主想集成一块有点不现实,因为现在已经有EEPROM的单片机,且价格灰常便宜。 ...

嗯,所以一直纠结中,请问你了解到的价格大概是在什么区间呢,也可以私窗我,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24C02只有几美分,MCU纯IO的也是便宜的不能再便宜了。特别是OTP的。

几美分的价格有点高了。

网友E(2018-06-28):
免费开发 SOP8  0.3    SOP14 0.4    需要的私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