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Xilinx 在ISE已完成的工程文件中添加IP核

楼主(2018-01-11):
已经有一个现成的AD采样模块,现在想添加功能,所以想在源工程中添加一个后续处理IP核,添加之后不知如何处理。

网友A:
直接打开IP  搜索到你想要的    然后打开配置好    添加到功能下  双击打开然后根据接口引用到你想要的地方

网友B:
不是生成IP时有个template选项吗,找到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到接口例化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