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求助,STM32L151 无法使用ST官方下载器下载程序

楼主(2018-01-11):
在网上买了intorobot  -L6开发板,里面集成了STM32 L151CB和SX1278,通过ST官方的下载器无法使用串行口下载程序,COM驱动没问题,串口设置按照设备管理里的参数,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 报错如附件图片。网上说需要修改boot0和boot1, 但是仔细看了下L6开发板并没有这两个引脚,请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大神帮忙解决下,非常感谢!!C:\Users\Administrator\Pictures

flash loader 报错

flash loader 报错

原理图

楼主:
因为现在没有STLINK, 所以需要使用USB串行线,请知道的大神帮助下,谢谢

网友A:
串口可以下载,切换成ST LINK不行;
改下BOOT0连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可以下载,切换成ST LINK不行;
改下BOOT0连接就可以了

板上没有boot0和boot1脚,刚试了下st-link,也不行,提示no  target connected

网友B:
有没有他的原理图或者PC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他的原理图或者PCB

嗯。有,我找下,马上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他的原理图或者PCB

原理图已经上传了,现在是用USB串行口不能下,连接STLINK也不行,用STLINK提示no target connected

网友C:
st link下载=》boot0接地和boot1接地
串口下载=》boot0 3.3v和boot1接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理图已经上传了,现在是用USB串行口不能下,连接STLINK也不行,用STLINK提示no target connected ...

这个是开发板的接口图,看不出来,boot0需要下拉到地,用万用表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 link下载=》boot0接地和boot1接地
串口下载=》boot0 3.3v和boot1接地

开发板上没有boot0和boot1的引出脚,问卖家了技术人员了,他也说没有,用串口下程序是不行了,但是居然STLINK也不行,不知道是不是stlink器件的问题,开发板他们应该是测试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开发板的接口图,看不出来,boot0需要下拉到地,用万用表量下

开发板上没有boot0和boot1的引出脚,keil和stlink-utility都不能下,晕

网友D:
boot0和boot1怎么设置的?

网友E:
楼主说的是哪个下载器

网友F:
STM32还不支持吗?

网友D:
串口的能够下载,可能jlink接口的问题

网友F:
尝试一下串口能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boot0和boot1怎么设置的?

板上看不出来,卖家给的原理图也没有显示,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的是哪个下载器

ST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尝试一下串口能够可以。

串口不行,下的flash loader demo,能读出串口,但是找不到设备

楼主(2018-04-26):
这个应该MCU进入了睡眠,需要快速硬件复位然后点击keil上的下载按钮就可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