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74HC14DR在此处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8-01-11):
就是一开始是用STM32F103RCT6的io口接下拉直连的三极管控制继电器通断,后来别人给我改成加了这个反相器,有点不明白啥意思,增加驱动能力??好像俩都是最大输出25ma的,想不通求教。。。coil0coil1是接io口的,图二是单片机的io口描述,图三是14dr的

网友A:
这是个 施密特触发器. 在信号抗干扰上比较常见
不过这里看样子不是这个功能, 只是个缓冲驱动的功能.

网友B:
这里只是驱动个三极管,驱动谈不上,还是作为buffer吧,抗干扰,个人觉得必要性不是太大,与其处处堵,不如在板子整体干扰源及布局等下点功夫

网友C:
提高抗干扰能力,防止电源波动或者有其他脉冲时产生误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