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谁有用过瑞萨的E8a烧录器

楼主(2018-01-11):
是这样的,现在我遇到了一点问题。连接器件后显示boot fail,

楼主:
Flash Development Toolkit and flash programming components
are provided without support
OS: Windows 10 (Windows 8) [Non-Admin]
FDT API initialised: version 4, 09, 02, 000
FCF Settings Applied: H8/3664F, (C:\Program Files (x86)\Renesas\FDT4.09\kernels\ProtB\3664\Renesas\1_1_00\)
E8/E8a/E1 target power has been set to OFF
Clock Frequency (External) = 9.8304MHz, Clock Mode = 0, CKM = 1, and CKP = N/A
Connecting to device 'H8/3664F' on 'E8aDirect'
Configuration:
'BOOT Mode' connection - using emulated interface
Checking for E8/E8a update...
Adaptor checksum OK
Processing Data file :'c:\program files (x86)\renesas\fdt4.09\ADPFiles\E8-Rel-Img-a.mot'
Adaptor version number OK
(current E8/E8a Bootstub (Level 0) version = 1.00.00.000, FDT holds version 1.00.00.000, FDT requires version 1.00.XX.XXX)
Adaptor version type OK
(current type = E8aEMULATOR)
Processing Data file :'c:\program files (x86)\renesas\fdt4.09\ADPFiles\E8-Rel-Img-a.mot'
Adaptor version number OK
(current E8/E8a Adaptor Software (Level 1) version = 1.13.00.000, FDT holds version 1.13.00.000, FDT requires version 1.13.XX.XXX)
Opening port 'E8aDirect' ...
ConfigString = [I|VERSION|1] [S|INTERFACE|USB] [S|PRODUCT|E8a] [S|BUSID|6FS070376]
Reset Active
Mode Pin Setting Active
Setting reset pin state low: 0x40, 0x00
Setting reset pin direction as output: 0x40, 0x40
Setting pin state: 0x9F, 0x00
Setting pin direction: 0xBF, 0x00
Sending reset: 0x00, 0x00, 0x00, 0xFA
Detected Target Device OK
The target is externally powered
Querying version info...
v01.02, firmware 0.32, product 1.00, build 9623
E8ADIRECT
Initiating BOOT SCI sequence
Attempting 9600
Attempting 4800
Attempting 2400
Attempting 1200
Error No 15024: Boot failed
显示内容是这样的。

楼主:
连线是这样的,产品的txd对烧录器的rxd,产品的Rxd对烧录器的TXD,VCC对VCC,GND对GND,4根线

楼主:
连接方式改成了正确的了,刚刚那种方式是错的,但还是boot fail

网友A:
估计是驱动不对~我win7 64位和xp都用,没有此类问题

您好,您那有,win7 64位可以用的E8烧录软件吗?可以分享下吗

楼主:
之前烧过其他产品,也没出现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