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diodes的齐纳二极管IZM Max

楼主(2018-01-11):
最近趁着空闲,看数据手册,发现diodes的齐纳二极管IZM Max的电流值和手册上面给的公式的计算值不一样,打了好多,猜想是自己的理解有问题,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可以理解为那个是短时间能承受的电流, 不过没有看到图片上关于测试条件的说明, 你可以再仔细找一下
会不会在哪里的小字里

网友B:
在不同的温度下,耗散功率PD是相差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理解为那个是短时间能承受的电流, 不过没有看到图片上关于测试条件的说明, 你可以再仔细找一下
会不会 ...

你好,那个文件我已经上传了,我之前看了里面的测试条件,写的是25度。所以很不理解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不同的温度下,耗散功率PD是相差很大的。

看他那里的测试条件写的是25度的情况下,75度有3W的PD

网友A:
可以看手册 Note 5 讲的条件

网友C:
严格定义要看技术标准中如何叙述的。实际上可以这样几种理解,1额定耗散功率限制下的最大工作电流,2标称功率与标称电压之比,3典型电压值Ⅴz与最大电流IzM乘积等于额定功率。
也就是说若该系列管子的标准稳压值10.0Ⅴ,那么它的IzM必定就是15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手册 Note 5 讲的条件

你好,前两天有事没看论坛,我看一下Note 5讲的条件,好像是该器件在FR-4的板材上面测试的,还有相关的走线等,但是没有细说那个最大的电流的测试条件,然后我对比了仙童的稳压管的芯片手册,然后没有看到那个IZmax的测试数据,所以现在还是没有完全搞懂那个参数的含义,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严格定义要看技术标准中如何叙述的。实际上可以这样几种理解,1额定耗散功率限制下的最大工作电流,2标称功 ...

你好,按照25度最大的功率计算0.55W,3.3V稳压管的最大的IZ=0.55/3.3=0.167A,对比数据手册的IZT=113.6ma还是可以说的过去,但是最后的IZM就相差有点大了,454ma,这个数据的测试条件没有另外写出,现在就是有点不理解。谢谢

楼主:
如图片厂家回复所述,最大的测试电流是在最好的散热条件下测试得到的,但是测试的散热条件没说,自己先入为主的认为和上面是一样,好的,谢谢各位的回复以及帮助

网友D(2018-02-18):
不同的功率情况下吧。